捷波 9550移动版 背面掉了二个钽电容怎么办

楼主(2009-02-23):
背面缺了二个钽电容,现在显卡可以点亮,可以进入系统,但是屏幕上会有水平的干扰条纹(用主板的集成显卡没有这个故障,排除显示器的问题),玩3D游戏半个小时左右会死机。
我想问一下这二个电容是不是滤波用的,到哪里可以买到。电容缺失会引起上面的问题吗?
显卡

网友:
应该是与掉的两个钽电容有关,从主板上可以找到

网友:
电容是用来滤波的~~水平的干扰条纹~就是它引起的~找块废卡换上就OK了!

网友:
这问题 就不用在坛子里发了吧 你去旧货市场 花10块钱买张坏卡 上面取件换上把

网友:
刚好我修好两个这样的卡 是不是板上光光的看不到显存? 我遇到一个是空焊加焊后解决

网友:
先解决外观上的问题呀

网友:
是的。光光的没有显存,显存和GPU都做在一个散热片下面了。我是菜鸟问一下如何判断那一个掉了的电容在板子上的正负极啊

网友:
对地量下,就知道哪个是负极了,负极阻值为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