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主板维修

楼主(2009-02-23):
我有一块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可以强行开机。但是点不亮。请问各位师傅这是那里的问题。

可以正常开机(发现跳线错误),但是上检测卡代码跑b0,请问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查下主板供电部分,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所以通一下电就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跑b0。。。额,内存不过啊,

网友:
先看一下主板的供电吧

网友:
好像是内存相关电路,建议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