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我一全汉电源,输出电容爆了,,换了后,短接绿线和地,能正常输出电压,风扇能转。可是当挂个硬盘时,就不输出电压了,风扇也不转了,这是哪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电容爆了,你电路板清干净没有啊?或者看换上的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
在中央位置有一个10V  1000uf左右的电容,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量一下肖特基二极管排啦,可能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在845主板上转一下就停,在815主板上不能启动,测绿线电源只有3。5V,这个该从哪查起?

网友:
待机电路的电容品质下降造成的,除了那个1000 10V的还有一个100 25V需要检查。

网友:
最好将输出电容全部换掉,功率不足了。

网友:
300V这边的电容换完了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