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板A689DA 不触发

楼主(2009-02-23):
一上电,,自动触发后马上断电.....再短接开关也触发不了.....开关针1.8V.不正常了...跑线路,,,PS-on分两条路,,一条是经过一个电阻R1到了稳压管,供电的........第二条经过一个电阻R2接到我IO.....
把接到IO的线路切断(意思是把电阻拿掉了)开关针就有5V了.....说明IO把开关针5V拉低了..我以为是有断路,,我量了一下电阻的分开的两端 对地阻值跟一块好板是一样的.....我怀疑是IO有问题,所以我把IO拿掉了,,把电阻R2放回去...再量5V..更加说明是IO拉低了....结果是我把IO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我强行开机的话,可以强行开机,没有发现热的芯片.问题在那里啊??请高手帮忙!!!!!!!!

网友:
可以测一下32.768这个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你IO型号是多少,你另一只PS-ON脚接地方式是怎样的,这些都很重要,你换的IO是好的还是坏的,关键你得量量IO在触发时有无跳变

网友:
另外一个脚直接接地的........IO是从能触发的板上拆下来的....关键是为什么会自动开机,,就马上断电..
如果把R2拿掉的话..开关针就有5V.....反正把PS-on接到IO就会自动开机马上断电,而且把开关针电压拉低......

网友:
那个小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拉低怎么会是断路?

网友:
强行开机也应该不跑码吧,应该有短路的地方。看看稳压管,cmos跳线,南桥附近电容对地阻值

网友:
强行开机是不跑码啊....稳压管都换过了....路线肯定没有错了..路线错了连机都开不了..更何况是自动触发马上断电呢. ..后来我加焊南桥,,,等待着结果..结果是没有自动触发了.,,按开关针也触发不了.....开关针电压还是1.8V...郁闷.

网友:
查CPU周围的供电场管...

网友:
同意上面的看法

网友:
电阻连IO的那端说不定还有其他分支线路,

不过LZ最好吧维修思路换个角度,先检查一下整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说不定是保护性断电!特别是CPU供电点

网友:
测ATX,,,,,有无短路,,,,优先短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