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修的金河田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9-02-23):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9159-1-1.html
现在用在一块技加865主板上,CPU是775的那种p4,情况是这样的,有时一开多用插座的电源开关,主机就会自动开机了,有时开又不会开机.这到底是不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之前用世纪之星的电源没发现这种情况!但开机以后一切正常,其中如果按多用插座开机的情况是要按F1的,主板也是要从设的那种,如果按了开关没开机,再去按开机键才开的话,一切正常.用了半个月左右,好像没了之前那种一通电就开机的现像了,怪事..难道电源它会自己好的..

网友:
电源有点问题,量一下ATX14脚看看待机时电压几多

网友:
如果要按f1的话就是主板的电子没电了,要更换电子或主板的jp1跳线跳错;如果自动开机的话你可更换一个电源试一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有那不排除主板有短路;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