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之星电源真怪!(已修好)

楼主(2009-02-23):
昨天从客户那里收回来一世纪之星电源,想修好它,短接绿线跟黑线,风扇转了,用万用表测各输出均正常,以为检了个便宜,谁知上板开机后发现能开机就是点不亮,换别的板上去试了,也是一样!真怪,打开它,发现肖特基二极管排中中间的那只不是肖特基管,而是两只很大的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好像没漏液,我怀凝这电源是假世纪之星,也不知道该怎么修,请论坛上的好友帮忙!
今天拆出肖特基二极管排,测了一下,发现3.3V的整流管40N03P坏了,换后能点亮机了,多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找块P3板点上去试试,看看电源能用否,估计电源的输出功率达不到吧

网友:
是负载不足,我建议你拆开认真的检查,测量一下,应该是很好修的。

网友:
应该是有人修过的电源,有人做过手脚了

网友:
可能是这个电源以前修过,前修理者不懂,换成了你说的东西。

网友:
早期世纪之星有这样用两只快恢复二极管作整流供+12V的。其他品牌的电源,P3以前主板也常见到。

点不亮要看看+5Vsb是否正常、注意若是78L05整流,电流是不够的,换7805试试。

+12V等输出是否带载不足?也可将两只快恢复二极管换10A以上肖特基管试试。

网友(2010-01-24):
我的世纪之星-自由战士III的+5V输出是用了2只12C200做整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