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SONY的MP3不开机(SUNPLUS SPCA7550)

楼主(2009-02-23):
今天收到一朋友的假SONY的MP3来修,不开机,主控用的是SPCA7550,故障是按开机键灯能闪下,但不开机,用稳压电源供电,按住开机键有60-80MA电流,屏幕能闪亮下,但一松手电流回零,机关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之前开机有时可以显示下128M,现在不能显示(本机是128M)!
直接连上电脑只能出现不识别的硬件,没盘符
谢谢!

网友:
看得我头痛,闪了

网友:
是否也是类似于开机电源保护的问题?

网友:
这玩意也来,,闪咯

网友:
哈哈。是领养方案的。这样的固件不好写,也少多了。零件坏了也不好找

网友:
重写一下固件

网友:
是不是量产造成的?重写下固件把

网友(2009-06-19):
看看晶振是有没有电压差

网友(2010-01-19):
先写一下固件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有可能是虚焊或者晶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