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万用表的问题,
指针式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的是表内的负极,黑表笔接的是表内的正极,
数字是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的是表内的正极,黑表笔接的是表内的负极

以上这些我说的对吗

那请问,数字表,测电路上的元件的对地阻值的时候,为什么红表笔接地呢,谢谢

网友:
初中常识,
电流的方向本质是从电源负极流向电源正极的,因为电源正极有大量的正电荷,负极有大量的负电荷,电子是负电荷,但原子核是正电荷,相比之下,电子要比原子核轻得多。又因为异种电荷相互吸引,所以电子就发生了转移。它们并且是依照同一个方向移动的。
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2种万用表的不同。原理一样,结构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

网友:
你是反测,一般大家都要正测和反测一次,以对比电路的阻值,并且看看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的是表内的负极,黑表笔接的是表内的正极,正负极指的是表内的电池
数字是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的是表内的正极,黑表笔接的是表内的负极  正负极指的是表内的电池

以上这些我说的对吗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除了电阻档以外都是按红正、黑负,比如测试电压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的是表内的负极,黑表笔接的是表内的正极,正负极指的是表内的电池
数字是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的是表内的正极,黑表笔接的是表内的负极  正负极指的是表内的电池

以 ...
引用 网友A:

在电阻档时,另用一只表检测时的正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