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一V星865主板的主电源插座那里的紫线对地短路,用万用表的
二极管
档来测红接地,黑表接到紫线的插座上,有短路报警声,IO是W83627,请教应该怎样去修!
主板

网友:
跑电路,问题不是说那就那的。

网友:
待机短路 查A14脚有没有3.3 v IO还是有可能

网友:
跑下电路看是不是经过IO咯

网友:
我接上电源,自己测了一下,开关和重启,USB全部都没电压,,用测试卡开机发现12V灯不亮.

网友:
跑线看看是什么短路在修

网友:
应该是I/O吧,反正与5V有关的设备...

网友:
多半是I/O芯片坏掉拉,用紫色5V的不多 你查一下I/O的对地阻值

网友:
紫色线为5VSB 因为我也是新手!书上面说的5VSB端丽只有I/O的问题!你可以试着换下!

网友:
单独查电源,排除电源故障,查红线,紫线相连的主板元件,对地阻值。比如CPU供电MOS管,IO芯片等

网友:
紫5伏是通过1117后再过二级管给南桥和IO供电的!!!!看看是不是1117第三脚结的那个小虚波电容被击穿!!!!!!!!兄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