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9-02-24):
一块华硕915主板,不上店,BIOS刷过了,还是不上电 想换个IO, IOW是83627EHF-A的,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能代换
手上没有此型号的
就换了一个W83627HG-A的 接上电源自动上电 是不是就可以怀疑是IO的事了,想明天买一型号相同的换上
但在吹下的同时有一焊盘上的焊点吹掉了 是倒数第二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不上电,刷bios是没用的。
搜索论坛发现你的2个IO不能代换

网友:
恩。能不能告诉我哪有IO的针脚定义
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终于找到相同型号的IO了换了之后可以上电了 ,但是关不了机 是不是IO那个倒数第二角的问题呢 ?
跑线路也找不到  怎么办啊 求救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