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 经常跑C1不过~

楼主(2009-02-24):
偶尔能点亮, 经常卡C1 ,测内存供电没问题~ 内存没问题!
头痛的问题~个人新手,请问各位大大 办法解决~
偶尔跑C1 ,立刻自动断电,之后自动重起...?
问题
断电

网友:
内存没问题 看看内存旁边的电容有没坏的 在不行估计NB 虚了

网友:
请问楼主 NB虚了是什么意思? 虚焊?NB代表什么? 北桥?南桥?

网友:
NB是北桥,,,
虚焯了就要压北桥看看

网友:
NB虚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肯定是哪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