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45启动一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9-02-24):
都是一分钟这样,奇怪了

网友:
黑屏还是关机?

网友:
1分钟?进系统了吧?U供电的MOS,或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有没有进windows界面    如果进了    是系统问题   做一下系统看看。。。如果还不行 扫硬盘看看   是不是硬盘导致短路   关机

网友:
换换内存看看。。。。。。。

网友:
如果内存显卡都没问题的话
建议你把板上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说的有点不清楚,是进系统一分钟后,还是不进系统一分钟,或者是刚要进系统桌面的时候,首先要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
1分钟应该是已经进入系统了,除非你的电脑是古董级的。
有规律性的问题是很好判断的,先按板卡来维修,换到哪个解决了就去修这一步换的部件(如果你说你没有的换或你不会换,那就说明你不是搞维修的),现在重点检查一下CPU散热问题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应该先检查散热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的,应该先检查散热问题

网友:
CPU温度太高加硅胶

网友:
安全模式也不能进吗?
   可以进就看看是不是那个驱动出了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cpu 供电的mos管坏,可能是上管坏,出现供电不够,而死机

网友:
这我看可不一定。。你最好换一个显示器试下。。是不是高压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