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3.19V,CMOS还是保存不了

楼主(2009-02-24):
有一块主板,是昂达的三个月前因为主板CMOS保存不了,换了一块主板电池,就正常了.
今天又抱过来,CMOS又保存不了,万用表测了一个电池3.19V就保存不了.换一个新的3.37V就可以保存了,你们说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充电电路有故障吧!

网友:
漏电咯 。。。。。看下电池旁边的电容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s 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看cmos电路有没有断路的问题!

网友:
coms 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说的人很多

思路也很多但我认为都没说到重点

本人遇到这问题都是弄下座就可以了

基本可以归类为接触问题

把下面的触点往上翘一下就好

我就这样不知道弄了但是主板了

网友:
是不是电压过高了,那种电池不是只有3V吗?2.6V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测量CMOS电池电压不能拆下来测量,最准确就是测量电池座的两个引脚电压是不是符合要求,再就是跳线帽上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CMOS电池到南桥以及南桥本身有漏电或不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经过这一问题受益非浅呀.

网友:
测量电池旁边的电容。电阻。

网友:
根据图来分析CMOS掉电原理。
1、当电池有电时,确保Hearder第二针有2.37V以上的输出,这个输出不能中断。
2、如果第二针有2.37V以上输出,那么恭喜你,请更换南桥。
3、如果第二针没有输出,请检查第一针是否有2.37V以上输出,如有,更换跳线帽,如没有,请向上检查。

网友:
莫非是我见识太少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哪块电池电压超过3.1v。。。。。。。
改天找N块电池。再看看

网友:
楼上你这样的量不到的
想找的话你先找一个量程不准的表来量就好了

网友:
我猜他是在主板上量的,而且还是接通电源来量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3.1V ,我的主板电源大多都只有2.3-2.8V左右,但照样可以用.

网友B(2010-11-01):
这个图看不明白,看不出电池是怎么充电的。难道还有部分线路没有画出?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充电吗?郁闷。。。这是CMOS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 旁边的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看不明白,看不出电池是怎么充电的。难道还有部分线路没有画出?

以前一直以为主板的电池是可充电的纽扣电池(因为一颗能用4、5年),看了电路图,原来不是。学习了。

网友:
从该电路分析:当主板在关机状态时,电池XBT2通过电阻R33,二极管BAT52CW给CMOS加电,此时D20的1端为0v,D20和BAT52CW的公共端3为正电压,所以D20为反偏状态,故3端到3P3VSB为断开状态,电池就只给CMOS一路供电。而当主板在开机状态时,由于3P3VSB的电压大于电池的电压,所以此时的二极管BAT52CW为反偏状态,从而切断了电池XBT2对CMOS的供电,而改为3P3VSB对CMOS的供电。如果CMOS的供电电路出现短路,或者轻微短路,那么在主板的关机状态时(此时是电池供电),电池的耗电就急剧增加,电能很快就消耗掉。所以当遇到电池很快用完的情况,只要检查电池座正负极金属接触片的阻值,就不难找出问题所在。

总结:主板开机时间越久,电池的寿命就越长,因为电池给CMOS的供电时间就越短,所以耗电量也就越小。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coms电池是没有充电电路的

网友:
充电电路或者接触不良吧,新手,希望没误导你

网友:
按上面的图来看,CMOS电池没有在充电啊,只有放电啊

网友:
我个人感觉应该量一下cmos pin针的电压,看在用电池的情况下,cmos pin针的电压为多少

网友:
你查下CMOS电池到南桥中有个电容是不是对地漏电,或更换CMOS电池坐。

网友:
我以前有块因特尔865的主板就是这个问题    旁边的3极管都换了   电池架子都换了    但是还是不行    最后把它枪毙了

网友:
跑COMS电路看看有没有不良元气建                 换个座子看看

网友:
主板以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
见过很多。。。一直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你测一测电池旁边的一个L43小管是不是坏了,也可能是电容有微漏电

网友:
用数字表测试一下电池边上的一个标有“L43”的小三极管。有可能是这个坏了

网友:
你的COMS电池怎么那么高的电压啊,从来没有看到那么高的电压,一般2.5到3.3就能保存,应该是COMS电路有漏电吧

网友:
看到了CMOS的原理图,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看不懂,就沒有辦法交流了,兄弟~

我是搞家电维修的,最近才研究上主板,对主板电路有点陌生。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纽扣电池是靠充电才可以连续工作5、6年,因为我自己的电脑也有5年多了,电池没换过,所以以为电池能用那么久不用更换,一定有充电电路和充电电池,而且加上电池正极表面又标有是锂电池的英文字样(至于是不是真的锂电池,就不知道了),有这种想法就不奇怪了。
第19楼有我对COMS电源供电电路的分析,你只注意到我发的第一帖,下面的几贴的你都无视,希望你以后回人家帖子的时候先看看人家的帖子是不是有更正的地方,再回帖也不迟。

网友:
顶14楼 本人也遇到过cmos座虚焊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测试的电池电压?拿下来还是主板上或者是上电的时候?
你的这种情况,肯定是电路存在微漏电。可以查看三极管或者插座!

网友:
充电电路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这么多高手,学了不少呀!谢谢大家!

网友:
虚习学习,受教了

网友:
学习中   大家的经验对我很大帮助  谢谢各位

网友:
我一般是在座子上测量的,因为有些可能性是座子产生的。

再一个,那个跳线帽那里最好也要测一下,有些故障板子,线路上元件也会有毛病的。

上次修过的一个板子,虽然一时给我修好了,但后来还是会将电池电量耗完,只能判断为南桥老化,玩完。

多一句废话,有些用久了的电池,万用表量着有电压的,但不能用,本人认定为虚电,也不能用。这种电池换掉就OK的。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底座是否接触不好,以及电池线路中的电阻和二极管有无损坏的?

网友:
一般都是座的问题

网友(2014-03-22):
cmos电池多少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