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845主板开不了机,跑R7 R6

楼主(2009-02-24):
急急急,求助845主板开不了机,跑R7 R6,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我要试别的内存好不好使,换上别的内存再换回来就启动不了计算机,用检测卡跑R7  R6  不装内存跑E1 R0报警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你把内存用橡皮把内存金手指擦干净

网友:
具体问题我不看了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 16进制R代表多少?

网友:
我不懂这个啊

网友:
回去先学会数16个数再看!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诊断卡跑这个数的
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如果说只动了俩下那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主板可能挑条子啊

网友:
那个不是R是A,应该是没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