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的山寨BGA机

楼主(2009-02-24):
最近看到网友自己做BGA机,我也做了一个,组成是这样的:
 下加热部分:用的是宝山853A的预热台,成本:370左右.网上买的
 下加热部分:用的安泰信 8205的焊台,和XMTF-7000(带1条曲线30段的温控表),及30A的固态继电器(DC-AC)的,(焊台买的2手的成本大约100元,温控买的新的大约400元,改造方法为:按照仪表的尺寸(扁平的)把前面的面板开个口子,把焊台里的机心拆出来,(机心要保留风扇调速部分的电路)然后依照仪表的安装方法装好.机器的上加热部分的架子用的照相放大机的架子,然后找个机柜里的拖板后将这些东西装上,当然要钻眼了,把东西固定住就可以,至于温度调节吗,按照网上参照的方法做就可以了,效果还是不错的,做台机和笔记本的板子都是不错的

网友:
用MP4拍的不清楚,

网友:
温控在哪儿有卖?

网友:
www.taobao.com如果要买更好的要800也是WWW.TAOBAO.COM
800元的是PC 410的,我这个是XMTF-7000系列的

网友:
XMTF-7000(带1条曲线30段的温控表),?
我网上看了下,此温控好象不带曲线的吧,是楼主写错型号还是我查的不对啊

网友:
具体叫XMTF-7531P

网友:
把8205那个小口封嘴摘掉,用易拉罐的铝皮包成圆筒,要不在搞个风嘴,这样会比较好。

网友:
想搞个风嘴,但是在网上看都太贵了最低的50元最贵的120元,我想做一批呢,估计成本也没有多少吧,具体多少钱成本我还没有问呢

网友:
做焊台其实不难,主要是外壳的加工工艺难做,如果本地有铁件加工厂那就简单多了,用最好的部件我算了下,在3000元以内,本人就在筹划一台3温焊台!!!

网友:
如果买好材料加上机加工DIY出来的机器成本和买一台SP350差不了多远了,但实际使用效果要自己做了以后才知道,就外观来说是很难达到成品机的,温度控制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对方面没有深入的研究,还是买成品机现实一些,SP350基本是对低端市场的,价格不会高的离谱。如果维修量不大的话,其实有很多简单的组合,看到一款安泰信的预热台是热风的 上面加8205 这样组合搞个架子 用万用表监控温度,做BGA应该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图不太清楚

网友:
各式各样的BGA DIY出来, 可以预见有助于 有厂版BGA 机的降价,

网友:
实用才是最终的目的,不知道你这个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哈哈  不错不错   我也筹划自己制作一台    到时候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敬请期待。。。。。。。。。。。。。。。。。。。。。。。。。。

网友:
温控仪用PC410比较理想,有RS232接口,可以用电脑加一个温控程式,设置温控曲线比较直观.设置起来简单明晰

网友:
这个台子只要温度调高些也可以焊无铅的,不过我没有试过.不过做了个南桥还是很成功的,我没有选PC410因为我感觉PC410也不过是温控曲线多些,可以接PC罢了,只要自己再做BGA时掌握了温度范围,手工调一下这个曲线也是可以的,没有必要搞的那样,如果要作成更高些的话,还不如买个成品呢,毕竟我们是业余的,能做个桥也就可以了.还是以实用为主,钱越少越好.

网友:
怎么都喜欢把图片拍得黑黑的。。。
还不如不要拍了

网友:
想搞个风嘴,但是在网上看都太贵了最低的50元最贵的120元,我想做一批呢,估计成本也没有多少吧,具体多少钱成本我还没有问呢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定做了一个  25元

网友:
下面的预热台  有点小啊

网友:
底盤會不會太小呢?
容易板彎喔

网友(2009-05-18):
我感觉还是买成品好啊

网友:
光线太暗了,看不清楚

网友:
预热台就是网上便宜的那种,效果可以了,到现在还没有碰到板子变形的

网友:
LZ能不能把焊台与温控表的连接讲详细一点,最好发一下内部结构图。我也想这样装一个试试

网友:
网上的宝之山853A预热台的上面的滑动杆是上面螺丝固定的,你的是侧边固定的,而且还加了两根长钢管,怎么做的?

网友:
XMTF-7000的温控器在网上仅一百多元,你的为何要400元?

网友:
XMTF-7000的温控器在网上仅一百多元,你的为何要400元?

因为他定的是多段温度控制的那种,因为这个是一个模块可以单个功能加上的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那个温控器控制8205的接法告诉一下

网友:
这个接法简单了,把8205拆开,找到加热丝的供电端,把经过DC-AC的固态开关的电源接到这个供电端上。就可以了。注意:要把那个8205的水银开关去掉。然后,把8205的主控板上的风控部分的风速部分接到8205的风扇上,把温控器的热电偶接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连接加热丝将在几秒钟之内烧掉的。

网友:
这个接法简单了,把8205拆开,找到加热丝的供电端,把经过DC-AC的固态开关的电源接到这个供电端上。就可以了。注意:要把那个8205的水银开关去掉。然后,把8205的主控板上的风控部分的风速部分接到8205的风扇上,把温 ...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购买8205的手炳,有八根引出线。红黄青绿粉紫黑白。这线色线的定义?分别如何对应加热、风扇、电隅?还有如何做调速?

网友:
回33#,这样是不会烧加热丝的,因为加热部分有温控器控制呢,而温控器上面还有热电偶呢

网友:
回34#的:这个定义不一样的,你可以把加热部分全部拆开,找到给加热丝供电两颗线,然后接到固态继电器的AC端,而加热部分的其他的热电偶的线断开不用,就可以了。至于你说的风扇的风速部分,这个你找到原8205的电路板,再找到这个8205的风速控制部分,把加热部分拆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把8205的温控用外置温控代替,热电偶也要用温控的热电偶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11):
www.taobao.com如果要买更好的要800也是WWW.TAOBAO.COM
800元的是PC 410的,我这个是XMTF-7000系列的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进不去,800成本也台底了不知道是什么货色

网友:
顶啊!机加工我可以帮忙哦!本人以前是做模具数控编程的!可以提供建议哦!

网友:
很强大 就是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9-09-23):
我一直认为底预热太小!

网友:
老大看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