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一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4):
最近有几块845的主板 BISO老是 保存不住 电池也有点 跳线也没有问题 请教什么问题 电路我不太懂? 还有就是 装不上系统 装系统蓝屏 死机之类的 其他件都换了没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 请教这类的问题一般怎么样解决~
主板

网友:
电池座换了没有问题 蓝屏死机 硬盘 内存都换一边了 确定主板的问题 请教什么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把电池安在电池座上测过电压?
也经常碰到电池座的问题。电池座引脚虚焊、电池座内负极弹簧弹性不足造成的接触不良、负极弹簧弹接触点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