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72f显示器发红

楼主(2009-02-24):
DELL E772f显示器发红,有时拍一下就正常了,拆开在视频板上没有找到可以调节的调扭,请问各位,这个可以调节的调扭有什么标示吗?
显示器
DELL

网友:
拍一下就好了不就是虑焊嘛。补焊视放板。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发红,把VGA头换了,就OK了。LZ可以看看是不是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