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的17“液晶总是自动调整

楼主(2009-02-24):
我有个TCL的17“液晶,一会就出现自动调整,就好像按了控制面板上AUTO键,麻烦各位高手给解释下,咋回事呀
我问了下群里,有说漏电的,有说电容坏的。大家分析下

网友:
按键卡住了!O(∩_∩)O哈哈~~

看看是不是按键板漏电或驱动板芯片有问题!
我同事修过一个AOC,每次都是更换按键板二极管解决,返修了2次,最后杀了驱动板芯片搞定!

网友:
应该是按键漏电的多了,先换按键再看~~~~~~~~~~~~~~~

网友:
换按键吧,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按键引起的

网友:
开机取掉按键板,不出现了就是按键的问题,换后就好,还是要出现那就是驱动板电容和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开机取掉按键板,不出现了就是按键的问题,否则就是驱动板上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有修到过

网友:
这种一般是 按键问题

网友:
开机取掉按键板试试,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按键坏了   换按键

网友:
不是按键就是菜单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