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说说,电脑有时找不到硬盘,什么原因

楼主(2009-02-24):
电脑有时找不到硬盘,什么原因,请大家说说

网友:
我这里有几块七彩虹C-945PL-MVP的主板用的是串口ST硬盘也是一样的故障,有时能找到,有时找不到,在BIOS里都不能发现,换电源线,数据线后能找到,但是用几天又找不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时换个主板上的串口接口也能找到,但是过一会就又找不到了,如果是按触不良我将硬盘数据线和主板接口焊起来,硬盘上的也焊起来,这就不会接触不好了吧,可是还是一样的故障,哪个高手说下怎么办才能根治这种故障,谢谢了
问题以解决:是硬盘的问题,ST的串口硬盘电路板和盘体接触不好,电路板上的触点有轻微的腐蚀,用橡皮擦擦好后装上就好了,现在三台机子烤机几个小时都没有再出问题.还有想问一下高手是不是ST的串口硬盘都会有这个问题呀,我遇到好多个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LZ一样的故障,是新机主板盈通G31的,硬盘日立160串。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但也出过找不到盘的故障,进入BIOS看不到硬盘。请高人提示下。

网友:
在补充下数据线换过、也扫过硬盘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遇到过多次因电源问题找不到盘的,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用的硬盘,有一次喝可乐时不小心倒翻了,硬盘电路板主芯片上溅了几滴(大多数搞维修的电脑都是裸机),当时也没注意,因为电脑还开着的,后来就出现有时找到不硬盘,(10次有8次找不到盘)要重起或插拔下数据线就好了,直到前些天给电脑清洗的时候才发现主芯片的5-6个引脚已经腐蚀掉了,清理一下加焊芯片,找不到盘的故障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