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Y200

楼主(2009-02-24):
联想 天逸Y200  本本开机加点就自动断电不能开机,求助是哪的问题.(刚开始有这现像,但偶尔还有正常开机,现在一次都不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加焊一下所有供电系统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查吧

网友:
说详细一点,不开机时电流是多少?根据电流进行判断大致自检到什么地方?

网友:
我估计是CPU核供电虚了,修好过一台同机同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