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正常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02-24):
英特d845epi
客户拿来说键盘不能用
把键盘口旁边的电容干掉后 键盘正常了 鼠标却不能用了
用USB鼠标也不行! 怪了

网友:
兄弟,你说的把键盘和鼠标旁边的电容全部干掉后,那点燃是不是在PS/2口USB中间的啊?那地方还有电阻也,你不要把电阻也干掉了,如果电阻没有干掉,建议跑下线路到I/O,滤波电容以及I/O也可能坏

网友:
电阻没有干掉...   问题是我手上没有这个IO换
USB鼠标也不行怎么解析呢?

网友:
搞掂了  呵呵  是个排阻坏了....  是我不够细心.  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广源电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