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的屏

楼主(2009-02-24):
19寸宽平四灯小口的。现有三个灯管有问题。我 用一单灯小口的试可以用。但不知道可以长期用不

网友:
想长久的使用那就必须把4个灯管全部换新的!

网友:
效果没有4灯的好

网友:
如果你追求完美,那就换4个灯管,如果你怕弄坏了,那就用一个将就用吧!不过一个灯管的亮度可想而知,还包括光线均匀度的问题。

网友:
肯定得全部换了,要做就要做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