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断复位!!!!

楼主(2009-02-24):
一块杂牌板,不时出现开机不断复位,检测完成不了的情况!!但是,只要能正常完成检测,进入系统后,很少会出现自动重启或者死机的情况,请问一下,像这样的板,应该从那里开始排除故障?
自动重启

网友:
可能是硬件有点问题 检测一下 随便看一下CPU的性能

网友:
测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空焊。。。。

网友:
复位门电路,其次是南桥

网友:
CPU,内存都换了试过,基本可以肯定没问题。开始我也怀疑是内存的问题,因为它不断在检完内存后复位。显卡是独立的,也没问题。
换了个电源,暂时没发现不断复位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