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上电开机后,电流到0.05 上不去了

楼主(2009-02-24):
DELL D600 上电开机后,电流到0.05 上不去了 几秒后就掉电。
测3.3V 5V 2.5V 都有
1.25V 没有
这板好象1.25V 不产生 后路电压都没有
SC1486 已经换过了
那位朋友对这板子熟悉 请教一下 1.25V的产生方式
万分感谢
掉电

网友:
哎,你还不如去找张D600的电路图,DELL的应该有才对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和bios工作条件。看看bios 有没有片选信号。如果没有,加焊一下cpu 周围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明天早上 上班来,第一时间加焊在回复大家

网友:
还是不行呀,电流还到到0.05 1.25V 还是不产生
那位朋友在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