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9#液晶显示器开机亮度上升

楼主(2009-02-24):
七喜L9RP4液晶显示器,开机不一会亮度就自动上升了。
很白很白。 驱动板,高压板都代换过。
求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那屏有可能坏拉 。。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短路了呢?

网友:
这样的现象就是屏坏了。。。。。。。。。。。

网友:
典型的故障,屏坏。

网友(2009-04-16):
这个显示器是客户送修的,,修了两天没修好,,..由于客户急用,,所以买了一个新 的,这个就送给我了!

当接到这个显示器时第一感觉就认为驱动板出问题可能最大,,代换驱动板,高压,电源...故障依旧,..很显然这就只有屏..
拆开屏进行测量...当开机时,屏供电是18V..然后漫漫降低..至2.几V为止,.同时也是屏从正常到亮的过程.
然后断电,跑线....得知此电压是,,一个八角芯片经过升压二级管升压后获得.
经检测八角的芯片损坏,,,更换后故障解决..

只想说一点...屏亮度变化与屏供电有关!!!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板坏了,换换屏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