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启动

楼主(2009-02-24):
电脑无法启动,电源 CPU 显卡 内存都好用。
机箱两个灯长亮

网友:
插诊断卡看什么码

网友:
主板坏了,或者配件接触不良

网友:
做个基本测试再说吧,因为像这样的情况,故障N多,难以叙述

网友:
插上检测卡,看看跑什么码,检查内存.各个电压.显卡。重插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