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8IG1000MK开不了机

楼主(2009-02-24):
我是初學主板维修的请各位师傅帮忙
GA-8IG1000MK 主板开机跑2523就不跑

网友:
因我是初學者请指明哪个IC或IC附近的电路

网友:
摸摸南桥烫不烫,测下显卡供电电压,按压北桥

网友:
用两位测试卡

网友:
显卡槽子下面的两个管
有可能是性能不良
但是不一定穿
可以试下啊

网友:
显卡供电电压多少材正常,南桥有點烫..

网友:
RAM 电压有2.59会高吗?

网友:
主板不过显卡...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网卡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1:检查内存,显卡供电
2:SB表面温度高不高
3:清理插槽,AGP 内存
4:刷BIOS
5:SB空焊或坏

网友:
南桥有点烫的情况下,测试显卡供电 1.49V -1.53V   最好先换了

网友:
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板子
都是跑25就没动静了
一摸南桥特别烫,
技嘉的板性能不但是就是爱烧南桥,
没办法

网友:
是南桥坏了,我也有一块这个主板。也是一样的代码。

网友:
测试显卡供电有1.52v ....  南桥特别烫
我是初學者沒有工具換南桥
請問換南桥的工具哪个好用,賈錢是多少?

网友:
集网拆掉先吧

这是之前整理的跑25的贴子

网友:
謝謝版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
經過多翻查正最后确定南桥的问題.桥換了问題解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