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假的飞利浦22寸液晶,闪屏.隔四秒闪一下.

楼主(2009-02-24):
假的飞利浦22寸液晶,闪屏.隔四秒闪一下.外接适配器的,高压板适配器换了.老样子.不接高压板,信号灯正常.问题可能就出在灯管和高压板中间.高压板换过了,现在就是测下灯管了,拆下来了,四灯的,外表没有明显的故障.用点灯仪单根测试都是亮的.然后就把四根全拿到好的17液晶上一起点.亮四五秒,就灭了.和在22寸上有点区别.22寸上是闪,这个是闪一下就灭.然后呢,我分别接上三根原17的灯管和一根22寸.把四根都试了遍,都是同一的故障.亮四五秒就灭.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助.

又重新换了个好点高压板行了.灯管我不想焊.我这边热缩管之类没买..点了一个多小时.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这个飞利浦驱动板是带电视功能的.外壳后面没铭牌没有型号,前面在按键处有英文的飞利浦.拆开看里面就跟组装的差不多.

网友:
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你换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各灯光的工作电流不平衡导致的电流保护

网友:
灯管都老化了,四个都要换了

网友:
你不会先用个好的屏试试啊````如果正常 那就是 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应该有不固定的地方,比如高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