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740N液晶白屏的修复

楼主(2009-02-24):
昨天收到一台三星740N液晶屏,开机白屏,用好屏代换证明是驱动板问题。因手头没有驱动板,只好想办法修板。经检查发现屏线接口旁的一个六脚芯片糊了,已看不出型号,跑线路分析是一支场效应管,因查不到资料,只好冒险从笔记本废板上拆一个外观一样的场效应管换上,开机一试居然正常了,经长时间开机验证没问题,特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大哥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也是三星的。开机用不了多久就白了。
你能具体说一 下吗?

网友:
这样子也可以吗,有时候是需要碰巧的

网友:
维修时,最先就应当先用肉眼来观查,如果细心,一开始就能看到那个元件糊了,后面的检查就不会那么费事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试试。呵呵

网友:
不好。应该明白它的功能以后再换。你幸运一次,不会次次幸运。

网友:
其实你换的是给屏供电的控制IC.它坏后屏没有供电,所以就白屏.

网友:
屏线接口旁的一个六脚芯片糊了
----------------------------------
楼主,是驱动板上的还是屏上的?

网友(2009-12-15):
我有台三星740n  也是白屏    换了驱动板好了  但是时间点长了就慢慢白屏   把开关关掉  在开就好了

网友:
场管一般电压不高都可以随便换的,只要接口一样,不一样的接对GDS脚都可以用,也要看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