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关机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2009-02-24):
我有块主板开机后,诊断卡显示FFFF,复位灯一直亮着,开机3~4秒又自动关机,关机后又3~4自动开机
如此循环。
如果拆了CPU就不自动关机,
或者拆了BIOS,不拆CPU也不自动关机
很奇怪的现象,怎么解决啊!精英845主板的~~~~~~~~

网友:
复位建坏了?

网友:
你这个不应在显卡区吧。这个可以同你的CPU。和BIOS关系都不大。最大可能是I/O

网友:
查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