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462 7VT880-RZ老显C1,供电时钟均正常,不知道怎么 ...
技嘉462 7VT880-RZ老显C1,供电时钟均正常,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09-02-24):
现有两块技嘉462的主板,老显C1,供电时钟均正常,这块主板内存时钟部分采用单独的ICSuj460336时钟芯片,求助各路高手??小弟在此多谢了!!!!!!!!
芯片

网友:
如其它一切正常,那就要看内存的兼容性了...换别的类型的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主板挑内存 有的板子就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进不去系统是不是得需要编程器才能刷BIOS啊????????

网友:
你查了内存的工作条件,你说供电时钟都正常用。那你有没有查过它的AD线(数据,地址线)这个也很关键。你用手压着北桥,看能不能过C1。(也要确定你的内存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北桥也压力,不管用,AD线也没有对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