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266-c跑CO

楼主(2009-02-24):
现在有一片华硕478的板开机就跑C0也不报警,以排除BIOS,南桥,CPU座也测过,行场列选也有,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想请教一下高手们,看能不能给点思路。
华硕
cpu

网友:
在线等哦!

网友:
你用手用力压着北桥。看能不能过。当然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

网友:
ABS100 有问题,修了几天才确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