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焊南桥

楼主(2009-02-24):
我有一845主板,开机屏幕有重影,用手按住南桥----复位,正常。

估计是南桥虚焊,我手头只有一把高迪850热风枪。请各位师傅帮忙,我应如何加焊。

网友:
把风枪头取下,然后把板子放平,并压平(因为一会回热后板子容易变形),然后回BGA焊膏,现在就可以用风枪加热了。风力开小点,火力天大一点,大概400度左右。别太高,就这样慢慢加热。到一点时候时,你用镊子去轻轻动动他,能不能左右动了,如果可以就停了。(最好在加热时就一个硬币在南桥上。帮助焊接。同时也要给周边元件做好散热工作)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