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上出现1394设备 装不上驱动

楼主(2009-02-24):
一块 显卡,牌子为 艾科曼,GF4 440 64M DDR 128bit ,设备管理器里出现个1394设备,(但根本就没有1394设备,是插了显卡才出现的),无法驱动,带感叹号,显卡那也无法驱动,带感叹号,求教高手指点是不是bios的问题,谁能提供个bios来试试。

网友:
重装下系统,XP是自带这个卡的驱动的。并且会自动安装上去。

网友:
系统装不上,重装过了,也下了驱动来装,继续等待指教

网友:
换一下 显卡晶振  刷bios  看显存和gpu的型号
你把图发上来  我好给你找bios

网友:
已上图片,等待中

网友:
最好先搞明白是显卡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因为有些主板同有些显卡是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