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71不认硬盘分区

楼主(2009-02-24):
联想k71,开机正常,可以识别到硬盘,但是无法识别硬盘分区,用正常安装盘安装,拷贝完文件重启后,硬盘又显示为未知分区,用PQ也无法分区,无法装系统,把硬盘在其他机器上分好区后,装到此机器上,依然不能识别分区

网友:
看看你的机子是不是SATA硬盘,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加载SATA驱动。

网友:
不是,P4的本,并口的

网友:
是不是SIS南桥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台联想的SIS南桥机器,装上硬盘后BIOS里识别都很正常,但无法分区装系统,访问硬盘也是超级的慢,甚至无法访问,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分好区后再装回本机进windows PE光盘系统也看不到硬盘。排除了硬盘的问题,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当时没做桥,直接换板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