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怎么了(已解决)

楼主(2009-02-24):
一块开GA 8S648FXM主板.能上电,触发复位有信号.上电后诊断卡复位指示一会闪一下.就是跑FF FF
按南、北桥.CPU座均无反应.但放置一段时间偶而按南桥,或北桥.或CPU座又能自检能过.
有高手可以给点指示么... ...

解决方法是加焊CPU 座   南北桥

网友:
那就是南桥,或北桥.或CPU座虚焊,你就进一步要按一个,确定是哪一个时,就直接加焊哪一个。建议不要按,因为你一按就因影响板子所有都在动,你加电时,把板子立起来,用双手一个一个的用手压,来扣除。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吧
在就是看板子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你可以用带等假负载检查下,或者用普通的假负载打AD阻值

网友:
主板各供电  都正常吗?

网友:
板子各供电正常,现在无论怎么按都不跑码了。就算是三个一起按也没什么反应了。这个急呀!!!!

网友:
感谢各位大哥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