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PP26L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2-24):
今天接修一台DELL PP26L的机器故障是不加电,按开机键面板上三个灯一起闪三下就掉电了,3V 5V正常,在按下开机键时测二级电压都没有加上,我个人认为是二级电路有问题,这机器二级电源管理芯片是0508073本人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请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下
不开机
芯片
掉电

网友:
DELL的灯开机的时候亮几下都是有含义的,可以去看看以前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