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G776图象灰蒙蒙的

楼主(2009-02-24):
各位大哥,有谁知道怎么进明基G776(776pf)的工厂模式,该机是原来的视放LM1247DSB/NA短路后,换上芯片后就是灰蒙蒙的,但是OSD显示是正常的 ,就是找不到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该机是有5键,分别是Smert EYe    EXIT ▲(向左 ▲(向右  Enter,求大家告诉我怎么进工厂模式的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LZ有没有试过这个方法啊,晚上搜索来的,没有试过,你可以试哈:关闭显示器电源后,同时按住“Exit”键和“Enter”键,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2楼的方法早就试过了 ,不行,我还用不同的按键组合也试过了,就是进不去,斑竹可以帮忙回答一下好吗

网友:
或者有明基G776存储块数据请上传一份,不胜感谢

网友:
总线已经进入,方法是在菜单里选缩放功能用ENTER就可以进去了,但是确定是存储器数据坏了,求大家上传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里面没有副对比度的调接,图象没有办法调亮,只有怀疑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对比度小,亮度太大了

网友:
不是 资料的 事,是 包的 问题 你代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