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775MF水平大小不可调

楼主(2009-02-24):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唯一775MF显示器垂直可以调,但水平大小一直很大,不能调小!校正电路该从何下手??校正三极管是好的!

网友:
你把调宽管引脚断开看下还大吗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调宽管的毛病   跟校正管没有关系的

网友:
行幅调整管坏了,

网友:
还要看一下有没有枕形失真的现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