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跑D3

楼主(2009-02-24):
华擎P4V88主板  IO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这板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电压部分都正常

网友:
你那D3是跑到内存了。用手压一 下北桥试试。
多为桥挂了

网友:
先查内存电压和VTT电压,在册电流以及打电阻

网友:
先进行基本的检测

内存电压,清理内存槽,排除NB空焊可能,刷BIOS………………

网友:
都给楼上的说了

补充下

察下你内存的金手指

或者多换几条看下

网友:
不好意思啊各位哥哥,跑码跑到DE啊,是我搞错了。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内存条也换过了。要用酒精洗过了,内存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压桥,看是否有空焊的情况存在

网友:
哦,谢谢,我明天焊下桥试试,明天是头一次用锡炉,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内存的独立时钟芯片的问题。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