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正版的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 ?听说可以恢复WORD 的碎片文件?效果如何 ?

楼主(2009-02-24):
谁用过正版的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  ?听说可以恢复WORD 的碎片文件?效果如何 ?
  请用过的兄弟指点一下!!!!!!!!!!!!!!!!!!!1

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
开发商:DataExplore

最新版本: 2.81
更新日期: 2008-11-27 16:08:02
软件大小: 5.4MB
运行平台: Vista/Win2000/Win2003/WinXP/NT

详细介绍:

数据恢复大师
软件简介:
个人版支持FAT12/FAT16/FAT32/NTFS/EXT2文件系统,可以导出文件夹,能够恢复被删除/格式化/重新分区/分区表破坏/Ghost误操作/病毒破坏而丢失的文件。
对于被经过回收站删除或者被Shift+Del直接删除的文件有独特的恢复能力,能够找回原来文件的正确位置,很多别的恢复软件认为已被破坏的文件,我们的软件还可以正确的恢复出来。对于被删除的目录,很多别的软件认为一级目录损坏无法直接恢复的情况下,我们的软件仍然可以通过独特的恢复能力直接列出这些损坏的目录及其子目录。
对于格式化过的分区,也可以恢复出原来的目录结构,并且在扫描过程中同时扫描FAT32和NTFS格式的目录,即使分区格式被转换过的情况下能够轻易的恢复出原来分区目录结构,不需要将这个分区重新格式化回原来的分区类型。
对于分区表破坏、删除分区或者重新分区的情况,我们提供了快速扫描丢失的分区和完全扫描磁盘的恢复功能。快速扫描丢失的分区,可以在2-3分钟能扫描出完好的或者轻微损坏的分区,并且能迅速加载列出原来的目录结构。完全扫描磁盘的恢复速度慢些,但是能够扫描全部的扇区和目录,并且按照原来的各个分区组织出原来的目录结构,对于损坏严重的分区也能做到令人满意的恢复效果。
对于分区打不开,系统提示目录损坏或者要求格式化的情况,使用丢失分区的恢复功能一般都可以很快就列出丢失的目录结构。
对于Ghost误操作的恢复,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恢复功能。Ghost分区对硬盘操作造成整个硬盘变成一个分区的情况,使用快速扫描丢失的分区功能,一般可以在几分钟内就能够恢复出丢失掉的其他分区数据。Ghost分区对分区操作的情况,可以直接扫描这个被破坏的分区,在扫描过程中同时对FAT32和NTFS两种格式的目录进行扫描,可以尽可能的恢复出没有被覆盖破坏掉的目录结构。
我们软件的扫描速度非常快,高性能的扫描引擎算法能够大量节省您的恢复时间,而且在扫描过程中能同时扫描FAT32和NTFS的目录结构,对于分区格式改变的情况可以不需要将分区格式化回原来的类型就可以恢复,避免了再次破坏数据。我们的软件在扫描过程中都是在内存中组织出目录结构,不会改变源盘的数据,是非常安全的恢复工具。

友情提示:请不要往要恢复的分区里面写入新的文件,不要格式化或者重新分区,不要将数据恢复到需要恢复的分区里面,这样可以避免对数据的二次破坏。请下载我们的软件到不需要恢复的分区或者磁盘上再进行恢复操作。

网友:
我用破解版,从来恢复成功过碎片文件。

网友:
我用过正版的,可是恢复回来的WORD文件不是太全,只能看到一篇文件的其中一部分.

网友:
这种软件能恢复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 还有正版的WORD 文件修复工具软件,那位兄弟用过?  效果如何 ?

网友(2009-08-19):
我用过只不过数据据恢复是要看数据破坏的程度来说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谁有这个软件的注册码?谢谢了!

网友:
每台机器注册码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注册码你也不能用

网友:
不要太抱希望   恢复效果我觉得都差不多的 看会不会用  数据恢复大师强在陈列

网友(2009-12-15):
用过DataExplore破解版,不知是不是破解版的缘故,效果非常一般,反而DiskGenius软件就帮我的客户修复了几个硬盘数据。

网友:
碎片文件貌似用软件不好弄,通常用手工提取

网友:
我有破解出来的全套需要的话800一套可以支持RIDA全套带加密狗的

网友(2010-03-20):
对于恢复碎片只能视数据破坏程序来看。

网友:
这个软件我用过,对RAR和word的恢复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