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电源管子问题 在线等高手速度来帮下忙

楼主(2009-02-24):
最近修了个电源 开关管K3067坏了 手头有个bu3150能不能换上我看不懂管子的介绍 我手头有这两个管子的介绍
请高手速度指点

网友:
K3067是场管。
BU3150是NPN三极管。
二者不能代换。

网友:
这两个管子都是在两个电源一样的位置上的 应该都是辅助电源开关管啊

网友:
场管与普通的三极管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这两种电源,在辅助电源部份设计是不相同的。
看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比如,前两天我修好一个长城电源,拆下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发现是只场管,并且已损坏了。而正确的电路,此处是只三极管。
说明,前面的维修者,错误以为这里是用场管的。

网友:
不怎么太明白不过还是得谢谢你们的费心

网友:
其实在你给的3067的PDF的最上面已经给出了这是个什么管子,要学会看明白最基本的PDF的E文意思。3150的PDF是中文的就不要再说明了吧。

网友:
我个人认为:
场管考虑电压的工作条件,电流要求高一点.三极管考虑电流的工作条件多点,电压高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