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管子时要注意了

楼主(2009-02-24):
今天修一创维21寸彩电,开机无指示灯,三无,开机后发现电源管坏,电源管供电部分电阻坏,找了个D2500换上,电阻也换了, 开机还是烧了电阻,测试电源部分各个元件,没有损坏迹象,测电源管也是好的,没有法拆下电源管发现电源管座上有一黑点,经观察,发现电源管上也有一黑点,但是测量电源管是好的,发现是电源的绝缘降低所至,换后故障排除,不然的话就不会要这么长时间来修了, 所以以后代用管一定仔细查看,不但要用表量,还要看外观有无损坏,

网友:
呵呵。谢谢了,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晕```修彩电的怎么跑到笔记本专区来了

网友:
维修首先是先看,再动手,如果细心看一下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