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绿灯亮,无显示。

楼主(2009-02-24):
测得
5V为3.5V.6.5V为4.5V。启动有延时。求救高手
联想

网友:
要是AOC怠工的机器我建议你换包,顺便测量下行管

网友:
行管刚换过。C5855.

网友:
没用。电源滤波电容换了,不行

网友:
老曾维修
虚焊吧,你有补焊过吗?有补过,那看下是否有搭焊在一起了,

网友:
没有啦。我已没办法了

网友:
断开行,接负载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不正常就是电源有问题,正常就是行负载有问题,必要时你可一组组的断开看电源电压,明确是哪部分的问题了才说,把测量的数据说一下。

网友:
LZ有没有试过不插信号线看有没有提示的啊,我修到过两个行场信号接口那的稳压二极管坏的,还有建议你换个管座试试。

网友:
好了,这机。我换了3842,22V,1K,行管。现加上包,好了。哎!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提,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