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灯丝与阴极碰极了,怎么办啊

楼主(2009-02-24):
如何正确确定是否真的碰了?不懂得正确的处理方法,听说还是可以救治的

网友:
如果确定确实碰了,你可以把灯丝的2个脚断开,在高压包的磁环上绕2-3扎(视显象管老化程度,一般2扎)线圈分别连到灯丝的2个脚上,绝对回好的

网友:
一般电视机显像管发生此问题可在行变绕一个绕组给灯丝独立供电,并把灯丝与其他电路隔离开来。显示器的灯丝来自开关电源,可考虑在开关变压器加一绕组试试。显像管灯丝有二个引脚,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把电源从原电路中断开,用刀片把接地脚也从地线分离。接上独立的灯丝电压就可以了。从开关电源增加灯丝电压需经过整流滤波,而且绕组的极性不能接反了,目的是防止市电变化造成灯丝供电电压变化。至于为何不在行变加绕组,是因为行变有一个二次电源,工作频率和供电电压都不是固定的。

网友:
在高压包的磁环上绕2-3扎
这个比较难理解,没有实物图,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地方

网友:
汗。这个难度好象是有点大啊

网友:
买个小变压器,220V变6.3V的,拆掉原来的灯丝供电线路,接上就行了

网友:
昨晚做了两个测试,一个是断开灯丝供电,RGB三脚电压基本一致,第二是断开R极供电,开机马上屏幕变红,原先是开机还正常,大概30秒左右就变红了,大家帮判断一下,如果在高压包磁环绕两三组线,线的两头是否就接在灯丝管座上,难道不分正负的吗

网友:
把地给悬起来就可以了,并且单独供电

网友:
刚才用一根铜线在高压包磁环上绕了两圈,然后接在灯丝管座脚上,一通电,整个灯丝异常发亮,太恐怖了,幸好没烧断。。。。。

网友:
拿一个100微法100伏的电解在视放供电充电后接到碰极的2脚击一下.

网友:
今晚按照楼上的试试看。。。。不过有个问题,就是冷的时候是不碰极的,只有加电时才碰极

网友:
我用个100U/160v电容试,不成功,可能是电容个子小

网友:
电视可以在高压包上增加绕组的方式来给灯丝供电,但是显示器不建议那样做,因为电视的行频是固定的,而显示的行频变化很大。楼主可似象其他朋友说的那样在电源开关变压器上增加绕组来给灯丝单独供电,这样也会安全一些。

网友:
还没搞掂啊,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至于为何不在行变加绕组,是因为行变有一个二次电源,工作频率和供电电压都不是固定的。""但是显示器不建议那样做,因为电视的行频是固定的,而显示的行频变化很大。楼主可似象其他朋友说的那样在电源开关变压器上增加绕组来给灯丝单独供电,这样也会安全一些。"
   我想好象不是这样的.显示器行频是变化的,但为啥设计有二次电源,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因行频变化而为了稳定高压等供电而设计的,不是还有呼吸效应电路吗?它也是为了稳定高压等设计的,那行变上绕的线产生的电压还不稳定吗.你两圈灯丝发红那是圈数太多了,上一圈,必须串一大功率电阻.

网友:
要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一般在3欧以下,现在看你的绕组输出电压是多少,最好把它变成直流供电,经一限流电阻到灯丝后应为6.8---7.0V为好.

网友:
昨晚又做了一个试验,先在高压包磁环处饶了一圈,测得电压为5。8V,接上灯丝,还是太亮,再接个0。5/5W的水泥电阻,还是一样太亮。

网友:
"测得电压为5。8V"是交流电压吗?那就高多了,变成直流,加大串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