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宽屏显示器开机灯管闪烁持续时间2秒

楼主(2009-02-24):
三星19寸宽屏显示器开机灯管闪烁间隔时间2秒,显示2秒然后就灭了重复以上动作。原先不加电,换了个模块能加电了。请论坛里的大侠指点一下该怎么解决,万分感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你换个高压条试试,再不行就用灯管带换

网友:
你先不插灯管,也不插驱动板,量一下电压,看看有没有12V和5V,如果有的话,说明电源已正常,然后再插上灯管和驱动板,可以用好的原装17灯管来点,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用好的灯管先试在用好的高压板试``如果都不行的话 换个大滤波电容

网友:
灯启动不了。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是灯管打火的现象,一般是灯管坏了(如果高压板没有坏的话)

网友:
应该是高压坏了。。。

网友(2009-06-19):
我搞过三星 G19P的一般换上C112  C316 C113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电源板出了问题,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