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为什么那里说测Q1G极3-5V电压  为什么正常的还要更换Q1场管呢!

请解释下为什么 谢谢

网友:
1、测Q1的D极5V或12V,他是由ATX电源的红色5V或黄SE12V直接提供。如果不正常,查电源红线或黄SE线到D极。如果正常,进行下一步工作。
2、测Q1的G极3~5V控制电压,由电源管理芯片提供,如果正常,场效应管坏,更换场效应管。如果不正常,把Q1的G极悬空,测电源芯片的输出端电压。
3、测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如果没输出,查电源芯片的供电12V或5V,由ATX电源提供,如果没有供电,查相关线路。如果有供电,换电源芯片。
4、测PG电源源好5V(电源灰线),如果正常,换电源芯片,如果不正常,更换与电源灰线相连的芯片。

请教下 测Q1的G极3~5V控制电压如果正常,场效应管坏,那么要多少电压是不正常了 低于3V或高于5V?
那是不是也代表如果是一块好的主板那么他Q1的G极3~5V控制电压就是在3-5V呢?

网友:
还确实是你说的  是不是理解有误啊

网友:
你这么一说把我也给饶进去了

网友:
无12独立4PIN的老板子上CPU供电上管是5V,现在的板子都是12V独立的,你的资料要更新了

细看一下我也被你饶晕了,说实话,的确还没记录过PWM的控制电压,只是看他有无输出,无则短开G在测,有则换场管

网友:
请问楼上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Q1G脚有电压就换场馆,没就不换是吗?

网友:
如果上管 D级有电压,G有控制电压 S无输出,当然是先换场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核心电压5V降压时候的资料了。放到现在的主板数据不对了。
软击穿的情况就可能量着似乎没有毛病,用就不行,挑不了重担了。

网友:
谢谢 两位的回答  谢谢

网友:
我想请教下  那有单独12V供电的主板 该怎么修CPU供电故障啊  我有块 845档次的板子  跑C0 CPU有加温
Q1 Q2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