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CPU供电,场管更换的原则

楼主(2009-02-24):
是不是CPU上的场管也是“同类型、电流和功率等于或大于原管。耐压主板上用一般都够,可以不管。”这样就可以了嘛?如果有一块场管是电流15A  电压是30V 换成50A 25V的可以行的通不?

网友:
我好象听过 对于MOS管代换原则是  外形一样大的换就行  不过N管代N管  P管代P管
我说的对不  希望 楼下的大侠指点

网友:
我看的资料书上也是这样讲的
都是这样带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比原场管功率大一点的代替,有一次用小功率代替大功率的,结果没出三个月的质保期客户又送上门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