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有个大的二极管SB34

楼主(2009-02-24):
1.电源上有个大的二极管SB34   我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正向压降是0.124 反向0.6**正常吗?
2.我用万用表r*1K档测bu3150 正面由左向右依次是1(G),2(d),3(s)脚 .红表针接1   黑表接
   2,3都是无穷大 黑表针接1 红表接2,3都是5K左右  2,3脚 正反测都是无穷大  请问这个管
   子是好的还是坏的 谢谢

网友:
建议你好好学下基础的东西。这个在初中电学(现在也许是高中课程上了)部分就有了。

网友:
问的是二极管,写的是场管,都不清楚要问什么管了.

网友:
管它什么管子 就是SB34   我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正向压降是0.124 反向0.6**正常吗?

网友: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不报警就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说详细点吧,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正向接会报警,反向接不响,那就应该是好的。反之如果正、反接都响就是烧短路了,那正、反都不响就是击穿了。

网友:
也不一定的,大功率的二极管就不响,会显示一定的电阻值,不过反向一定是无穷大

网友:
那个二极管,如果不是在线测量的话,你报的数值可能就不正常了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坏的

网友:
还是拆下来量吧!在线不一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