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叫中鸟的朋友!

楼主(2009-02-24):
你好朋友!我最近也买了台赛克852D+二合一热风焊台!就是拆IO类似芯片还凑合,用它焊就不行,试了多次都不成功。主要是觉得焊点焊锡量少(焊盘没有拖干净呀!)焊接质量不好,不光亮,发乌,看上去象煤渣一样,呵呵!想请教一下,你用852D+焊台时,温度、风速是多少?多少时间能吹下来?会不会是焊锡不好呀?我用0.8的。我把温度、风速都放在最大时,板子都冒烟了,还是焊的不行!是焊台不好吗?非得要安泰850才行吗?如能回复我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
温度 350 风速4-5  1分中这样  有没有加松香水啊 去看下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  焊点发乌很正常啊
如果是有铅的  加上点助焊剂 方便焊接 又容易清理 而且美观

焊锡丝也有讲究的  也有无铅和有铅的

网友:
到底是无铅还是有铅的,在板子上也分辨不出来呀!我前面用的是VCD解码上试的,也一样啊!涂得是松香!电脑板上的焊锡是无铅还是有铅的呢!如何分区?

网友:
可能是楼主的焊锡丝质量有问题,市面上随便买来的哪有无铅的?

网友:
要是有铅的熔点低,更应该好焊呀?发亮才对呀?用烙铁焊到是挺亮的。呵呵!就是热风焊不行呀!

网友:
焊IO  一般的风枪都可以的,可能是你还没有掌握方法吧

网友:
我来啦,才看到,呵呵,852我一般风量调最大,温度过了一半那片吧,确实焊的质量不好,850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风量大些,吹焊IO第一遍对准了焊个大概,然后来点助焊剂,在加焊一遍就成了,焊点就会很亮,而且锡会归到引脚上,原厂标准。

网友:
还有,我一般不拖焊,焊下坏IO后,来一圈助焊剂,用850一吹就焊盘工整了,锡你看在焊盘很高的话,就要用刀型烙铁往下刮点,要不焊接时容易连锡。不要刮的太平了,否则焊IO时会有引脚虚焊。

网友:
说得好!不错!用风枪吹焊盘,我怎么也吹不好,锡是化了,流动性不好,但它就是不平,就象香灰一样,你不动它就是不流,烦人!用烙铁吧,又会把锡带走了。整的焊盘高低不平的!你是中间段加一次助焊剂。有点象打馕的刷一遍油一样啊!哈哈!好象赛克852D+风量不足啊!